网安一体机从不开机到显示器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01-18):
机器型号:网安TE-1704一体机(硬 件防火墙电脑)
板号:TEN7042工控主板。芯片组型 号D525 CPU+NH82801HBM+W83627DHG SIO
故障现象:上电点不亮。
维修过程:上周五客户送修网安一体机,描述为机子上电但不显示。自已拿到机子后用自已的外置适配器DC12V电源供电,确认工控主板上电点不亮。来个全图。

三下五除

二,折下主板后再次用外置电源确认主板点不亮,板上的小喇叭蜂鸣器一直不叫,好板不上内存时小喇叭会长叫。 如图。PHONE BIOS代码资料因迅维网中有,不能再次上传了。

工控主

板因一般不带数码卡槽,所以板上会有上述蜂鸣器诊断电路,工作原理为从南桥输入自检各芯片组初始化模块时的叫声判断,均以BIOS资料内设定为准。目检工控主板外观无明显烧伤和氧化等外观不良情况发生,无奈只能从主板供电,时钟和复位信号上入手分析了,
1.第一步。测各大供电电压,用万用表量内存供电,桥核 心供电对地值和电压圴正常,线路图和实物位为:PL6 VCC1.5V,PL7 VCC1.05VS.

2.第二步。用示波器量测工控主板CPU VORE核 心电,吗啊居然为0V,发现问题了。图纸和实物位置为PL8大电感 上。于是速迅断电,用万用表量测上下管控制脚 和各引脚 的对地阻值为好的,接下来按无供电方法分析芯片的供电,BOOT自举电,开启EN 信号和VID信号。PL8线路,如图:

3.第三步。量测ISL6314上第 18PIN VCC5V,第19PIN PVCC  12VS为正常的,量测第22PIN BOOT自举电也为正常。此板的VID0-7信号阻值也OK,它为并行PVID模式供电,符合英特尔VRM11.0规范。脚 位图如图:

4.第四步。用示波器量测第17PIN EN信号,居然也为0V .线路图如下。

再次工控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EN脚 值为250欧,是好的。
于是按时序分析EN信号产生,从上面线路图可知,VCC1.05VS南桥电经RP107,PC121充放电延时后达到0.75V时使PQ23 (丝印为1AM) 39N04三极管导通,PQ23 C极为0V低电平,从面使PQ22 2N7002 MOS管截止,PQ22 D极通过PR116 0欧电阻连到电源芯片17PIN  EN信号,+3.3V电经电阻PR114 100K 后3.3V高电平直接加到17 PIN EN脚 从面使电源芯片产生VORE电压。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用示波器量PQ23 B 极为0.75 V为正常,向后量测PQ22 C极为0V电平也正常,为什么PQ23 D 极会为0V低电平呢?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测量PQ22 C极阻值为60欧,正好手中还有同型号一体机,对比阻值好的机子为150多欧。用烙铁取下PQ23管量值仍为60多欧,取下Q22管子还是60多欧,一看木有其它元件了啊,只剩下PC120电容了。取下后再量哈哈阻值为200欧,从报废板上补上此电容后和二个管子后,主板上电,嘀嘀彽叫一声,要开机了。但是不幸又发生了,VGA显示接口不显示。花了俺20多分钟,科粒无收啊。

5.第五步。把工控BIOS资料重刷后仍不显示。于是先查VGA接口三基色信的对地值为正常,如图:

6.第6步。查D525 CPU VGA模块工作条件。1.8V PLL 1.8V电输入OK.如图。主板上位置为PU9 L1117ALMOS管。
用示波器量测VGA模块的工作时钟 96M。如图。

它由时钟芯片ICS365产生并提供。线路图如下。波形为正常的。

7.第七步。VGA显示接口的供电和时钟信号为OK的,三基色的对地阻值也为正常,按道 理显示器会显示了啊。急啊。重新调整心情后思考了三分钟,发现自已漏检查了VGA 接口上二个行场同步信号是否正常。如图。
量U3 第4 PING HSYNC有波形输出,但是U4第4 PIN  场行步信号为0V电平。

如图。

再次用示皮器向前量测U3和U4 7Z08 门电路的第一脚 都 有3.3V高电平信号输入,说明D525 CPU 行场 VGA同步信号到此芯片上信号是正常的。如图。

看来问题只可能在U4芯片本身了。主板取掉电源后用万用表量测第4脚 阻值仅为80欧,而U3第4脚 上为350欧。用烙铁折下U4物料,从料盒中找到同样丝印物料装回主板,确认阻值已恢复为350欧为好的了。再次主板上电后嘀的一声显示器点亮OK,至此工控网安一体机功能修复OK.来个亮机图,哈哈。

昨天不知什么原因发贴到50%时居然上传不了资料了,木有办法。浪费了俺二个来小时,今天重新补上贴子,分析不正确之处,请各维修同行们多多发表意见或观点和指点,不盛感 谢。附上亮机BIOS资料。
总结:坚持和耐心,加上合理的主板修理思路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网友:
今天编辑又用时多少了昂

网友:
反正写完贴后,俺眼睛是有不适的感觉了:'(。其实花了自己多少时间不太重要,问题是俺眼睛有点受不了,所以每周坚写个实际的修理贴,与各位交流和学习一下子。)
同时把在远程中学到的东西尽量用在自己修板和写贴中。算是一举二得吧。

网友:
你修工控主板的确厉害,感谢你发这么多案例。

网友A:
准备本周写个p0S收银工控主板电脑维修实例,这种商业电脑各大商场和便利店都有用,不知道各同行是否感兴趣?

网友:
分以加,学习下,修得真心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电路分析到位,示波器用的一流,必须加分,期待楼主p0S收银工控主板电脑维修实例。

网友:
预计本周日来写贴。
目前最流行的POS 收银电脑芯片组为 D525 CPU+NM82810南桥也叫小黑黑+IT8718F SIO芯片。

网友:
帖子编辑写的不错,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本周写个p0S收银工控主板电脑维修实例,这种商业电脑各大商场和便利店都有用,不知道各同行是否感兴趣 ...

这还用说 有货就发上来 不发我追着你打

网友:
比较少能修到这样的机子

网友:
这种工控一体机像之前手机一样会慢慢的进入返修时期的,多观注就会碰到的。

网友:
这个加精绝对值啊,拜你为师,这种设备会维修的人不多

网友:
大家来迅綷网是相互学习的,俺也仅是一名学徒工。

网友:
它的图纸超过90%是从笔记本电脑主板移置过来的,大同小异

网友:
楼主真的很利害,写得很详细

网友:
工控的维修思路和本本的思路差不多。

网友:
我关心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种机器可以多收费的,我原来一台收了380

网友:
楼主我看到后面,图一张都没有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