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灰屏

楼主(2016-01-19):
客户拿过来联想 g470机子器,外接能显,但要2钟才亮,内屏不显。
据客户说这个机子自己换过屏,并且把联想
g450的屏线和屏一起换上了,
可以想到不当时肯定是一缕青烟在客户面前升起。
量主板屏接口23 21脚 阻值分别是无穷大和40, 一时发晕,,把显卡给拿下来了,其实是pch桥的问题,引起屏接口阻值不正常的,换了两个新桥都是内屏灰屏,拿来时外接还能亮,但外接已经不亮了,看图纸接口是直接到桥和显卡的,换完桥屏接口阻值和电压都正常了,看论谈里说要用波打下28 30脚的数据 时钟的波型,可是乡下人没有波呢,当然也不会用。请问有修过这种情况的兄弟吗,给给意见,看看要怎么搞?

网友A:
基于风险考虑一一纯技术行为桥或显卡我等基本无力判断买回来的是否是真正好的,那就得采用纯商业行为一一报xx问题(自行斟酌)xxxRMB.前提是上半身是好的.

网友B:
以前测试过灰屏的时候EDID也有一个是有波形的  感觉是闪波  时钟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于风险考虑一一纯技术行为桥或显卡我等基本无力判断买回来的是否是真正好的,那就得采用纯商业行为一一报x ...

上半部分都换过,和其他大的配件能换的都换了,换过两个新桥都不好,应该不会是桥本身有问题(不会这么点背吧),现在不是报价的问题,要没方向,不知再去查哪些地方。手上还有个y470不出集显供电的,bios 桥换过 ,供电芯片,各个pg都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测试过灰屏的时候EDID也有一个是有波形的  感觉是闪波  时钟没有波形

没有波型,说明哪坏,要换什么呢,还是要查哪里,

网友:
打LVDS的所用阻值

网友:
拆机第一件事不就打接口阻值了

网友:
灰屏感觉最适闹心的,黑屏和暗屏还好,要么显卡供电什么的,上次的一个sony灰屏,换了1条龙下列,tm的时好时坏,当时砸主板的心。

网友:
接口阻值正常,客户没换错屏线时是什么故障?
换错屏线烧桥、显卡、显存、U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也换进了啊

网友C:
换桥了!没看到你换显卡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桥了!没看到你换显卡呀?

显卡pj801那边断开了一样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要是修好了 分享下 让我们新手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pj801那边断开了一样

我的意思是建议你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记得 LVDS进的是显卡吧,CLK和DAT进的是桥吧? 又记错了吗。。 如果进显卡的话 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