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X58-UD4 V1.0 两颗小电阻引起的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6-01-19):
                                                                       品牌 GIGABYTE(技嘉)
                                                                   整图如下:

故障:上电不开机(即不跑吗,或不开机)
维修步骤:

           1.前面省约。。。。。。点到Q576第3电压为VCC18_PLL脚没有电压及转出线路出来如下图

   2.同样量Q576第2脚也没电压,看线路电压为VCC2 由Q580转出,如下图

3.量测Q580第二脚2.5V电压正常,但第一脚无电压,判断为1脚这边出问题,上图中看以看出,1脚有无电压输出由U147 第5脚和6脚控制。
同样先量测第5脚无电压,于是查第5脚的电压由V_LEVEL分压转出

4.开始忘记直接点R4237有无V_LEVEL电压,直接查V_LEVEL 电压的来原发现此电压正常,
发现此电压由2_5level通过一个颗OR电阻转出,如下线路:

5.找到R4237时发现下图(氧化掉件)我大笑啊:

6.补上后。。。。。。。!@#@#@¥¥有时能跑到内存,有时不跑码,继续查,发现开机时VCC18_PLL电压正常,
不开机时只有0.8V左右,且开机的时候电压从1.32V慢慢上升到1.8V。继续按着上面的逆向思维往上推,
发现Q580第二脚也是从1.5V慢慢往上升,下图为升到2.0V的图片

7.继续往查VCC2_25,由线路可以此电压由Q579转出

8.一直反着往上追,发现U147 3脚电压也是慢慢升高的,一路查线路发现就在前面掉件旁边有颗电阻(R4253)也是氧化的如下图

9.把R4253 C1727(在第7条图中有)全部更换后OK。看开机图片:

网友:
最后一张附近图没什么用,管理员可以帮我删除,我不知道怎么删除哦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主板上的电阻没有坏掉,是掉件了或氧化了,是吗。

网友B:
第一次学习修x58芯片组主板,贴子写得很好,简洁明了。

网友C:
测一步说一句,附带照片,小白教育贴,好贴,,果断加分

网友D:
小白学习贴,楼主写的很棒

网友E:
帖子编辑写的不错,很详细,加分

网友F:
现在的知识还赶不上楼主的节奏,努力中…………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电路的思路

网友G:
帖子编辑的很好 个人比较喜欢简洁明了的帖子

网友:
小白看的一愣一愣的,像打游击战一样。。。完全跟不上楼主的节奏啊

网友:
好帖,写得清楚明白,原理也解释了

网友:
小零件,大问题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好东西 ,谢谢楼主分享,看到楼主的思路这么清晰,小白学习了

网友:
谢谢~~~不知道一级品是什么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主板上的电阻没有坏掉,是掉件了或氧化了,是吗。

掉件和氧化都有,应该是显卡风扇导致哪里灰尘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学习修x58芯片组主板,贴子写得很好,简洁明了。

其实也没什么,X58也就料件多点,保护线路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步说一句,附带照片,小白教育贴,好贴,,果断加分

你加分,我才有动力发帖啊。X58下面还有额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小白学习贴,楼主写的很棒

谢谢,有回复才有动力哦,何况还有分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编辑写的不错,很详细,加分

有线路,确实好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知识还赶不上楼主的节奏,努力中…………

努力学习啊,相信您以后也能搞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帖子编辑的很好 个人比较喜欢简洁明了的帖子

还在学习编辑中,迅维编辑的帖子发出来和实际发出来的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在学习编辑中,迅维编辑的帖子发出来和实际发出来的相差很大

编辑帖子选择高级选项后编辑的时候最下方的发表选项边上有一个保存草稿 你可以选择并且进入保存后的草稿页面与实际发帖是一样的 阅读感觉排版不合适你可以再编辑 合适的话点击编辑然后选择发表就行了

网友:
帖子编辑写的不错,很详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技术挺好的

网友:
修的不错说的清楚.主板的图都很难找的.....

网友:
两根电阻氧化了。

网友:
现在的知识还赶不上楼主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有回复才有动力哦,何况还有分加呢

有分赞助上,

网友:
图纸也上传一下吧

网友:
不仅机子修得好,而且图片与解说很到位。

网友:
论坛就差像这种的教学帖,希望以后多多分享类似这种的维修帖,必加精华

网友:
X58 我这里是修不到了

网友:
看别人修板都是小问题,到自己手上的板怎么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嗨,还是水平有差。

网友:
V一LEVEL是有2_5LEVEL转换的还是3VDUAL转换来的求解?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关键是很细心哦

网友:
贴子写得很好,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