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细数其原因

楼主(2016-01-19):
迷你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细数其原因

  迷你u盘可以用来存储文件资料、图片、音乐等东西,很多人在外出时都会将重要的东西拷贝到迷你u盘带在身上,既方便还省心。迷你u盘里的资料需要插入电脑才能导出,但是问题也经常出在这里,就是插入电脑迷你u盘无反应,这个问题在下面的文章中会着重说明。

图一迷你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

  问题:迷你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主要有三点:

  1、USB接口接触不良
  2、电脑USB服务被禁用
  3、u盘损坏

图二迷你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

  回答:迷你u盘无反应怎样处理:

  1、更换USB接口

  USB插入电脑中无反应时,先查看USB接口是否接触不良,电脑一般是有两个USB接口,所以可以换个接口插入看是否有反应。相对笔记本台式机也要特殊一些。有些台式机的前置USB接口很多都是无效的,建议你们选择机箱后面的USB接口,若在机箱后面插入U盘有反应可以正常运作,那就说明USB接口接触不良。

图三迷你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

  2、工具修复

  若是换了USB接口之后,迷你u盘还是无反应,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QQ电脑管家来检查一下USB服务是否被禁用了。打开管家主页,点击界面最右下角的更多按钮,然后点击“开机加速”接着将选项卡切换到服务项,找到Plug And Play(即插即用服务),点击开始即可。

  以上两种方法便是迷你u盘插入电脑无反应的解决方法了,若是确定迷你u盘以损坏,要么去修复看以后否能使用,要么干脆换新的u盘。在遇到此类问题的时候要先了解清楚是哪出了问题,这样才能更好的来解决问题。

网友A:
迷你u盘插入电脑有反应,能看到盘符但打不开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迷你u盘插入电脑有反应,能看到盘符但打不开咋办

有提示格式化没,不行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没有提示格式化,本来有盘符H,还要求插入驱动盘H

网友:
跟U盘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找到盘符  打不开   估计是要量产了

网友(2016-08-14):
引用 网友B:
钢混结构激光焊接

你这回复好像本帖子无关啊?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