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个S0_PWR_GOOD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帮下忙!

楼主(2016-01-19):
平时修主板多点,本本修的少,前天修到一台B460,本来只是待机电路一个电阻问题而已,当时电池没拿下就焊东西,结果烧了IO,换了IO后发现正常开机但是CPU没了供电,经查到最后是S0_PWR_GOOD这个信号出不来引起的,但是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希望知道的朋友说说!谢了!
cpu

网友:
这个信号是EC发出的 你刷下EC BOOS 还有你量下各个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 按照时序查下

网友:
是不是EC没有焊好啊

网友:
不拆主板就开焊了

网友:
主板是拆了,只是不记得拿下电池了

网友:
换过两个IO,我知道是IO发出的,到IO的线路也通了,就是这个信号没出来,不知是什么条件产生的!

网友:
ALL_PWRGD和VTT_PWRGD产生了没有?

网友:
ALL-PWRGD有3.3V了,VTTPWRGD也有0.95V了!还有哪个条件呢?

网友:
VTTPWRGD有0.95V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那是多少V才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