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笔记本版号LA-9331P 公共点大短路

楼主(2016-01-19):
昨天接到一台外星人笔记本  5A大短路  报完价格后心想可以秒杀这台机器的   没想到搞了半天还是无果   现在还没有搞好   真是维修耻辱啊    打值公共点为0  烧鸡烧不出 怀疑电容完全接地等  现在还在修  有点不死心   大神们指点一下   怎么烧这个短路    19V的滤波电容基本被我拿下    MOS管上管打值都是好的  没有击穿   现在只剩下公共点给好多芯片供电没有挨个取下来了   现在修的没有一点思路了

网友:
不可能吧,烧鸡都会烫的,你接个电压去烧

网友:
电压接个1V左右,烧不出来在往上加,

网友:
5V烧试试,用手摸,板子如果有一片发热的地方,断电全部拆了,不用非要烫手。

网友:
烧机挺好用的呀!5V2A应该可以烧出来了,烧久一点肯定有哪里会发烫的

网友A:
这种完全短路的确实是烧不出来的,完全对地了,我曾经遇难到过一个,可调电源实在是烧不出来,该拆的都拆了,后来是用台式机的开关电源的3.3V烧出来的,板层里面直接冒烟,这这个运气不好,是板层内部短路,楼主你实在没有办法可以试试,但风险很高,要慎重,还有就是笨办法,一个电路一个电路的排除了,把19V相连的东西都拆掉,芯片也拆,工程量很大,不知道这个仁宝的板B+有没有节点,要有的话就省力

网友:
公共点对地为0多电容短路,烧鸡是最快捷的方法,烧不出来时断B+缩小范围

网友:
洗干净,瞪大眼睛瞅瞅。我修过不少大短的,都是,目测出来的。。。

网友:
烧公共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完全短路的确实是烧不出来的,完全对地了,我曾经遇难到过一个,可调电源实在是烧不出来,该拆的都拆了 ...

不修了   烧一点温度都没有   估计彻底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