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重装后开不了机怎么办

楼主(2016-01-19):
有的用户反映说自己的将Win7重新进行安装之后,在开机就开不起来了,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呢?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Win7纯净版系统(win7zhijia.cn/xitong/chunjingban/)重装后无法开机的解决方法吧。

  1、主板方面发生故障

  主要是主板上的硬盘控制器有问题,造成数据传输不稳定,错误率太高,才会导致无法开机的现象。

  解决办法:可以查阅主板手册关于CMOS跳线的的信息并清除CMOS,不过这里要注意:在清除CMOS设置时必须拔掉主机电源线或者把主机电源的开关设置为off或0。

  2、硬件更换或改变导致的

  当主机的硬件配置有变化的时候,重装系统之后电脑启动会使用POST功能,但是系统无法识别新添加的硬件,还是会按照老的配置进行启动,所以就会发生无法正常开机的故障了。(也有可能是新添加的硬件兼容性不好)

  解决办法:恢复硬件改变前的状态,检查系统是否能够正常启动。

  3、主引导区的数据被破坏

  当主引导区的内容被病毒破坏或者被其他程序篡改,就会导致死机无法开机。

  解决办法:对于硬盘的主引导区的引导程序被破坏,我们可以使用Fdisk/MBR命令进行修复,或者使用KV3000的磁盘编辑功能查找0道0面的其他62个扇区是否有备份的主引导区程序,将其还原至0道0面0区即可。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1438.html文章链接

网友:
这个问题,也真是只适合小小白看

网友:
合适小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