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后壳:k42jr a42J 版号 K42JR REV2.0 BIOS 解决开机温度过高,掉电,风扇狂转

楼主(2016-01-19):
ASUS 版号 K42JR REV2.0 BIOS 解决开机温度过高,掉电,风扇狂转,开机测温CPU 90度

k42jr 2.0 .zip

网友:
发BIOS请尽量附带机器型号照片,最好附带有亮机照片。

网友:
下个来试下先

网友(2016-02-23):
这个BIOS 刷了不开机 楼主确定是好的 不

网友(2016-04-15):
谁试了真的可以吗

网友:
有人试过可以吗

网友:
下过的怎么没说到底好不好用

网友(2016-06-17):
正需要,清过灰了,还是掉电。下个来试试

网友(2016-08-03):
我的也是开机86度  一会掉电 4.1  的刷了好几个不得

网友:
有没有用起哦。

网友:
我这个是不定是掉电

网友(2016-10-05):
-我手上有台刷完BIOS以后出现温度高,拿来试试看

网友:
我的刷了开机重启就不显示了、

网友(2017-08-17):
这款笔记本的BIOS比较少坏的,都是别的问题引起,不要老是写BIOS

网友:
写完这个BIOS掉电也,,进系统掉电。朋友们选择别的下吧

网友:
亲测可以亮机,我的症状是加点到1.5A电流不动,过一会风扇狂转刷此BIOS亮机!!!

网友(2018-04-17):
换南桥后 ,开机我的 掉电,刷了这个BIOS也是掉电的

网友(2018-09-13):
我也在找这个BIOS。。。。。。。。。

网友(2020-07-02):
我也在找bios进系统就掉电了,掉完电还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