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掉电

楼主(2016-01-19):
从同行手里接到此机子,一看以为是大电容问题,报价100同行就走了。

心里美美的又可以赚一笔了,拆机换4个小电容上去,然后裸板拆机,这是发现一个问题:电容换完后发现会掉电,掉电完就触发不了,然后指示灯的第2,第3会闪橙色的灯。担心大电容没换好,又重新换了还是不行,又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在线等又朋友解决了此故障吗,给点意见,实在不行只能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A:
以前呢?没换前是什么问题呢?不要一上来就只会搞通病,大电容换了不行就开始要搞显卡了?我反正是醉了,你相信不,我敢说你搞了显卡百分百不会好,白白浪费时间

网友B:
有次,我刷了五次这个BIOS 才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次,我刷了五次这个BIOS 才不掉电

那是刚开始没刷对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呢?没换前是什么问题呢?不要一上来就只会搞通病,大电容换了不行就开始要搞显卡了?我反正是醉了,你 ...

没换前也是换掉电。 显示完就掉  所以怀疑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换前也是换掉电。 显示完就掉  所以怀疑显卡

如果是显示完掉电,还是要考虑CPU供电方面的问题,跟显卡半毛钱关系都没得,你只加了四个330电容,再考虑加两个,一般加六个才稳定

网友:
亮机掉电还是不亮?电流到多少了?显卡先吹吹看别慌干。

网友D:
这机器掉电 是南桥的问题 以前维修过 这机器 大电容不会坏的应该

网友:
加6个试试……

网友:
这个机上次坑死我了,我用可调它会进系统掉电,我搞了办天后来换另外的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这机器开关问题,修过很多。检修会走好多弯路

网友:
掉电以后不能触发,检查是不是2级电路出问题了,导致待机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显示完掉电,还是要考虑CPU供电方面的问题,跟显卡半毛钱关系都没得,你只加了四个330电容,再考虑 ...

cpu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掉电 是南桥的问题 以前维修过 这机器 大电容不会坏的应该

现象是 和我一样吗

网友:
掉电有很多情况啊  加6个330电容   加电之后 瞬间把开关线拔掉,最后才考虑显卡

网友:
是不是换电容上去会掉电,但是显示不了了

网友:
听说 这机器不是原装电源也会掉电 。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去大电容改4-6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兄弟们看清楚了 这是L700 这机的nec不是通病 这种NEC电容不容易坏的

网友:
现在不是考虑是不是大电容通病的问题, 楼主明显是把故障扩大了, 改六个小电容把故障恢复过来再说

网友:
瞎扯,我从来只加三个就可以了,保险起见,用示波器打下波形有波形就可以了,滤波好,一般不会反的

网友E:
初始故障到底是啥。电流多少啊。显卡不像,因为你掉电后是不触发。

网友:
亮机掉电跟电容关系不大!!这个电容也坏得少!!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6-02-28):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我现在也在修

网友:
换个CPU试试没

网友:
不要 动不动 就干桥。。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等待结果

网友G: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

始终没好哦

网友H:
我的也是一样的机器,也是掉电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一样的机器,也是掉电   不知道怎么搞了

后面也遇到了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待机芯片是最先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

后面又遇到一台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他最先掉电

网友:
有电压偏低吧,重点查电压

网友I:
  这个我修到个几个好像是有电压偏低

网友:
楼主动手之前是什么故障?也是触发掉电之后不能触发吗?掉电之前的上电电流是多少呢?一般掉电不触发多半是3V,5V保护了或19V主供电异常

网友J:
我也遇到一个,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

后面也遇到了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待机芯片是最先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个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

后面也遇到了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待机芯片是最先掉电的

网友:
后面也遇到了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待机芯片是最先掉电的

网友:
换了  一样 后面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待机芯片是最先掉电的

网友:
不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初始故障到底是啥。电流多少啊。显卡不像,因为你掉电后是不触发。

恩 后面也遇到了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待机芯片是最先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一个,没修好!

后面查到是更换待机芯片好的  待机芯片是最先掉电的

网友:
bios 坏的多

网友:
版本找的不对 可能

网友(2016-03-31):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修到个几个好像是有电压偏低

电压偏低是不是主板别处拉低的

网友:
掉电后不触发,可以检查下南桥

网友:
开始什么问题啊,直接换电容?这机电容没问题吧,大电容并不大,不在爱出问题的那种

网友:
有人说是EC   bios呢

网友(2016-05-07):
遇到一个  进来看看

网友:
这机器的电容不容易坏,看一下其他的吧。

网友:
这机器掉电老难搞了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一下3、5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你最好找个原装电源适配器,要不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