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m16-v1.0 档LOGO解决

楼主(2016-01-19):
h61h2-m16-v1.-档LOGO,BIOS问题,刷论坛里的BIOS,不认1600的内存,只认1333的。
从网上与淘宝里也找不到BIOS,用1333内存进系统,在线刷BIOS,官网下的程序报错,不让刷。
在没有办法下做了一次冒险。
先用论坛里面的BIOS开机进BIOS设置界面。
在通电的情况下用热风枪把BIOS芯片吹掉,
刷上主板自带的档LOGO的BIOS,
在焊接在主板上。
选择BIOS最后一项,还原出厂设置,还原用户设置。
保存退出,可以正常使用了,插上1600的内存条也认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A:
因为不认1600的内存而挡LOGO吗

网友:
是不是换个高点的cpu就可以了,记得奔腾g系列的都上不了16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认1600的内存而挡LOGO吗

有这种故障,DELL就喜欢这样,但多数时候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真的很大胆

网友B:
是不是开机进bios设置然后把bios取下?这样通电取下bios,不会死机吗?是不是传说中带电插拔bios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机进bios设置然后把bios取下?这样通电取下bios,不会死机吗?是不是传说中带电插拔bios法?

带电拨插BIOS,没有死机,如果死机,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只说一句:楼主  你胆可真肥

网友:
这样风险大了

网友:
通电拆BIOS也是够胆啊

网友C:
这样做不会冒出小火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不会冒出小火花吗

没有,只要地接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认1600的内存而挡LOGO吗

是刷了论坛里面的BIOS,不认1600内存了。。

网友D:
胆够肥的了   看来也是把你逼得没招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胆够肥的了   看来也是把你逼得没招儿了

是的。,。。

网友:
BIOS带电插拔风险不大,不会烧的。

网友:
楼主BIOS不分享一下噻

网友:
BIOS上传一份

网友:
楼主还不把BIOS备下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你的胆子真大啊,不会死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