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式

楼主(2016-01-19):
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式

  大家都知道在使用u盘装系统的时候,是需要进入bios设置硬盘模式的,并且硬盘模式与系统兼容才可进行系统安装,否则会出现系统蓝屏的现象。(以映泰主板为例)那么怎样进入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式呢?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u盘装系统时怎样进入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式。

  1、将电脑开机,在开机时画面有提示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

图一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式

  2、进入bios设置后,使用键盘方向键移动到“advanced”菜单选项,并找到“SATA Configuration”选项,按回车键进入:

图二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

  3、这时可以看到硬盘模式选项设置,接着使用上下方向键将光标移动到“SATA Mode”位置,回车键执行:

图三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

  4、可以看到IDE模式和AHCI模式供我们选择,通过上下方向将光标移至到AHCI模式,点击确认,更改完成后,按快捷键F4保存,会弹出提示窗口,选择“yes”选项,点击保存退出bios设置。

图四映泰主板bios设置模式

  以上便是映泰主板bios设置硬盘模式的全部内容了,文章之所以选择AHCI模式是因为适用于win7、win8、windows、Vista等系统,XP系统无法安装在AHCI模式的硬盘上,安装XP系统的时候需要在IDE模式下安装XP后安装AHCI驱动再改回AHCI模式,在安装AHCI驱动,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了,否则会发生蓝屏的现象。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知识。

网友:
最后一段总结的好。

网友A:
现在一般不用修改这个了,,,,,镜像中含有它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不用修改这个了,,,,,镜像中含有它的驱动

XP系统里面一般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