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REV:3.0 不开机。

楼主(2016-01-19):
接一同行华硕笔记本,只有主板,板号:k43sv,rev:3.0;  待机0.028 按下开关,电流0.03左右。按键板上指示亮,主板也有一个灯亮,由于没外壳,也不知道是什么指示灯。测量3V 5V电感,有3V 5V,但 +3VS +5VS均没有,测其开关管,控制极没有电压为0V, 再测IO IT8572E的96 97脚 ,均没有3.3V,说明故障出在IO没有发出开启电压的指令。再测IO第56脚 发现已经发出开机请求,再测112脚,PCH的复位电压3.3V已经发出。南桥没有发回开机指令信号SUSB# SUSC#,  再次确认故障出在南桥部位,测南桥MH65的晶振一脚0.42 一脚0.32,有压差,基本正常。南桥待机3.3V,5V均有,于时决定加焊南桥。再次通电,自动开机,并亮机,关掉再开,电流0.03,和以前一样,两个指示灯亮,电流上不去,就这样反复折腾,一会能自动开并自动进入BIOS,一会儿死活开不了机。第二天冷静下来,分析这种情况下确认IO 南桥基本是好的,问题应当出在其它地方,在他再次亮机后,发现一个问题,里面的时间没有跳变,插上键盘看,BIOS程序用键盘可以操作,说明没有死机,但时间没走……,问题明显了,要么是南桥32.768的晶振有问题,要么是南桥的时钟模块有问题,凭感觉先换晶振,拆一块废板上的晶振,装上去,插上电,自动触发,关掉,按下开机键,顺利开机,进系统测试,一切OK, 本机修复。 按理说这机子32.768的晶振有问题,是不能开机,不知为何能自动开机,而且奇葩的是按下开机板,南桥并没有开机指令,但上电指示灯会亮……,真不可以常理度之。

网友:
写得不错哈。学习中……

网友:
晶振。。我很少遇到坏的 为什么大家都会遇到晶振坏呢。。。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华硕晶振问题修过多台了,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