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10267-4上CPU不开机

楼主(2016-01-19):
ACER 4752G 10267-4,裸板不上U开机有0.28A,不断电,测试无U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只感觉显卡有点发热..上U后瞬间掉电又重启仍然瞬间掉电反复重启.测试掉电后待机的3 5V都没有了,换过I/O电源芯片,CPU供电芯片.3,5V电容.上U时最高电流为0.36A掉电求高手指教

网友:
在论坛里看见说可断开24足看看,我断了,断后待机3,5V都没有,开机3.3V有,不开机了

网友:
查一下+5VS/+3VS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U之前的电压还有没有到位,

网友A:
插电路  部分的健康不产生的科技部付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路  部分的健康不产生的科技部付款

换了充电芯片,上U不断电了,也只有0.4A,没U电压,并且有个现象就是前面板的充电灯老是绿灯闪烁,客户吹得紧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