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用不了 加个pci转USB的可以用吗

楼主(2016-01-19):
如题  USB用不了 阻值正常  开机的时候USB数据线有三伏电压 我想应该是南桥坏了  如果加个PCI转USB的可以用吗

网友:
如果USB有3V电压,那是u口的供电保险烧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把它修好来用。

网友:
当然可以  见多了  USB用不了   用PCI转USB卡的

网友:
pci转的难找了吧

网友:
具体得看什么板,值正常的话一般没多大问题,USB数据线的电压没量过,GA的板有些有防静芯片,那个芯片坏了值正常也不能用。

网友:
PCI转的可以用  PCI槽也没坏   怎么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