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飞天U43怪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1-19):
电脑拿过来跑0.16 不动了   然后自己断电 再开开不起了要拔掉电源在插进去才能再次触发,然后测量发现L28没电,是U60出来的,换个芯片可以显示了    装机给客户   客户隔天下午跑过来说,还是一样故障,我拆机   用风枪吹吹U60    又可以亮机   冷却了半个小时去开又只能跑到0.16   换回原来的芯片也可以亮机   就把芯片旁边的  电容  后继的MOS管换掉,下班了   今天早上大清早过来试机还是一毛一样的问题   上电到0.16然后自己断电 在处罚触发不起要拔掉电才能触发到0.16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图纸跟那个U60芯片的资料在这里    不亮机的时候  13脚EN 待机状态3.3V 我一按开关会变成0V   等自动断电的时候在变成3.3v   可以亮机的时候这个3,3V不会拉低,,,,,这是为什么

迅维网chinafix.com_神舟飞天 UI41R HXU4 X300 (1).pdf

网友:
这是那个U60芯片

网友A:
把CP31/330的电容换掉,靠近桥角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31/330的电容换掉,靠近桥角上的。

大神 这是通病么      我刚刚换了 过几个小时试试看

网友:
换了就好了,捡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