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EL5不开机

楼主(2016-01-19):
一个长城M9WEL5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12V供电电容爆了,换了不行,反正接信号板电压就偏低,5V变4.4V了,12V变21V了,于是换光耦,TL431还是不行,5V电容失容,猛然想起来这个,于是换掉5V所有电容,开机正常了。

网友:
电容失容,现在很多显示器都是这样,有时候看不出来,只有把电容换了才知道

网友:
不鼓的也坏了,,,,,,,,

网友:
现在的电解电容  真心不咋滴   看见就换了吧  没多少钱

网友:
电容不鼓包,还真不好判断,一般只能用替换法了。估计是5V电容容量降低,电压不足,取样电路取自5V,反馈低了,芯片控制输出电压升高,于是12V就高了。

网友:
长城显示器的通病,我都是换掉所有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