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 无声经典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19):
最近几天天气大好,连续5天大晴天,空闲记录下前几天维修的E4430,年前都不是太忙,有时间记录下维修记录了 前日上午客户发来机器其中一台联想E4430 描述故障无声。拆机拿出主板声卡烧坏,忘记拍芯片了,烧了个洞,秒杀机啊,交给维修学员先进行维修。更换声卡芯片后,悲剧了,  喇叭有声 耳机无声。。。 小生怀疑芯片有质量问题再次更换故障涛声依旧,维修到此无从下手,其一怀疑耳机接口坏,上图 此机耳机口和话筒口是 二合一,坏的几率不大,此机又没有新图,只能对比主板维修,联想E49A 主板接口一致, 小生拿坏板把接口兑换,换完还是耳机无声。没办法最后交到我手里维修了。

从开始到最后 思路整理一遍,芯片烧坏肯定电压不稳或者耳机插入不档 导致。没办法没图纸,只能靠经验啦,E4430 声卡CX20751-21Z  E49A声卡是ALC269,虽然芯片周围不一致,但是有幸的是耳机接口线路一致有苗头。拿E49A图纸跑路。 E49耳机接口线路图。 以接口向上顺藤摸瓜。2脚 HP_L_JACK_JK1   1脚 HP_R_JACK_JK1  对比往上走。发现 E49A中 L5802  L5803电阻为80欧。 E4430  声卡CX20751-21Z  22  23 脚连接 HP_R_JACK_JK1 HP_L_JACK_JK1电阻 无穷大。胜利在望了。更换电阻80欧后,进系统 放歌, 耳机有声了。 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不要乱,找对应的主板 或者图 对比维修 会有惊喜。

下图是俩颗罪魁祸首的电阻

刚做的初步维修室排烟系统 先亮下像,还没安装完,花了不少银子了, 建议大家都安装个小型排烟扇,对身体好。

网友A:
他这应该是芯片烧的时候影响的吧

网友B:
技术可以,有的时候没有图纸只能找差不多的芯片对着看看,如果没有你就悲剧了

网友C:
修声卡修的这么有激情,说明很热爱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声卡修的这么有激情,说明很热爱维修啊

声卡 我只修过一次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声卡修的这么有激情,说明很热爱维修啊

干维修 不热与维修,那怎么办呐, 这行今年不好做啊

网友E:
   我估计是我的话, 我会把声卡周边的元件都打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可以,有的时候没有图纸只能找差不多的芯片对着看看,如果没有你就悲剧了

其实图纸我没有看, 只拿主板对比的跑路了, 图纸上传给新手看位置的  。目前很多新机器都没图,故障大了真不好下手啊,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干维修 不热与维修,那怎么办呐, 这行今年不好做啊

我一般都懒得拆机,直接加个USB声卡给客户用……。

网友:
   小问题 ,最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懒得拆机,直接加个USB声卡给客户用……。

我去,你太牛了,直接改换USB声卡,必须需要客户同意才行,不同意还得继续修

网友F:
声卡问题真的还修得很少,一般都是加USB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声卡问题真的还修得很少,一般都是加USB声卡。

应该业务不一样吧,我们这边都是直接修板子,加东西 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G:
这个还真的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H:
楼主修的很专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的很专业呀

没办法 干这行 有问题不得不去研究啊,要么怎么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真的没注意这个问题

声卡问题不是很多,基本不加电 不跑吗 短路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应该是芯片烧的时候影响的吧

这问题不好分析 谁把它烧了

网友:
苹果笔记本  没声音就不好搞了

网友:
老师傅厉害啊  小师傅还加把劲

网友:
看你那维修间很干净啊,你那里还招人不》??

网友:
维修很专业,烟道有思路

网友:
最后的排烟系统太贴心了

网友:
楼主声卡电路图没放完整吧?我想看下完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是我的话, 我会把声卡周边的元件都打一遍,。

怎么全部打一遍?红黑表笔各接电阻两端?打到Ω挡位?有阻值就是好的?显示“0”和“1”就说明坏了吗?

网友:
接口电路修的比较少,就只换过声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怎么全部打一遍?红黑表笔各接电阻两端?打到Ω挡位?有阻值就是好的?显示“0”和“1”就说明坏了吗?

显示1 是无穷大的意思, 欧姆档200m 上面打出来的阻值很大

网友:
排风系统做的不错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显示1 是无穷大的意思, 欧姆档200m 上面打出来的阻值很大

显示1无穷大就说明坏了吗?还是显示0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显示1无穷大就说明坏了吗?还是显示0坏?

0是通了, 电阻0  是0欧, 电容0 是短路。  反向红黑笔都是1 就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0是通了, 电阻0  是0欧, 电容0 是短路。  反向红黑笔都是1 就是无穷大

1无穷大就是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0是通了, 电阻0  是0欧, 电容0 是短路。  反向红黑笔都是1 就是无穷大

反向?你说的反向就是正反各测试都显示1就是坏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向?你说的反向就是正反各测试都显示1就是坏无穷大?

对的 ,

网友(2016-08-04):
确实声卡电路修得比较少,但是遇到了还真不好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