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323WA上部出现红线条条

楼主(2016-01-19):
出现红条条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屏幕液晶坏 了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不过做为监控用也可以,无所谓换

网友:
屏幕损坏导致的红条

网友:
肯定屏坏了

网友:
大家观点出奇的一致。   如果不放心,就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吧。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