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US 高清图加BIOS及维修经验

楼主(2016-01-19):
型号:FX-PLUS
板号:GL552JX REV.2.0
CPU:板载I5
南桥:SR17E
显卡:N16P-GT-A2
显存:H5TC4G53AFR X8
IO:IT8585E-FXA
供电芯片:1285A NCP81103A APL5930 QFN封装 5E= X3 5U= BQ735
声卡:CX20752
网卡:RTL8411BNW
BIOS:WINBOND 25Q64FVSIQ
故障:来时进水,同行给做了手脚,不过还好只是做了个供电芯片的手脚,机子大短路,对比其他的芯片脚位将其修复,能开机,但是电流
     停留在0.6不动,南桥发烫,这南桥以前换了好几个了,没有失败过,唯独这块板子,一连换了四个,终于搞定了,但是亮机慢,就这
     吧,不搞了,备份BIOS,以供大伙以后用

网友(2017-09-11):
今天修到这机器,上电电流跑0.16,1285发热换了1285还是发热,断了南桥供电,南桥短路,换了南桥,1285先行3V5V有,就是没有3v5v输出,想下过BIOS试试

网友(2018-01-28):
现在新的机型,没有点位和图纸,真的有点不好修了

网友(2018-03-02):
正好下载个用下   谢谢

网友A(2018-04-19):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款机子能屏蔽显卡吗,刚修到了一台不跑码,电流0.9xx就不动了,GPU_RST#_R,SYS_PEX_RST_MON#也没出来。

网友(2018-07-14):
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改集显

网友(2018-11-28):
EC旁边20脚电源蕊片是什么型号有谁知道

网友(2020-1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款机子能屏蔽显卡吗,刚修到了一台不跑码,电流0.9xx就不动了,GPU_RST#_R,SYS_PEX_RST_MON#也没出来。

你那最后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