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1320 暗屏

楼主(2016-01-19):
求助 dell 1320 暗屏 开机几分钟暗屏,有图像 外接正常 拆机后画面局部闪一下就没有了,过一会背光也没了 ,我怀疑是排线的问题 ,手上没有是同行的机器,搜索不是通病
暗屏
通病

网友:
怀疑你就换了试试,由屏接口查起

网友:
先下个图纸,把屏接口的条件全部查一下,屏线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从新插接口 不行就换屏

网友:
换屏和线 一样 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查查接口看看

网友:
屏线的可能大,我碰到过一台

网友:
屏幕供电看看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查,一个个查。

网友:
查下显卡条件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