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叫我来巡山之蛋疼B470E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6-01-19):
接手一台B470E,插电源跑到0.8,一看以为通病,不就是乌龟管吗(心里窃喜,然后蛋疼的维修开始)。三下五除二拆开,一量真的 没有集显供电,毫不犹豫就干了乌龟管,上电坐等亮机,shuit还是不行。然后果断耍个BIOS,还是蛋疼的不行。看来是块难啃的骨头,三板斧还没用完我就缴械投降了,好吧,既然三板斧不行咱还有图纸,慢慢啃你。 集显供电用的是6131,查条件都正常,而且把27脚和31脚的电阻换成100K都能出供电,应该这块问题不大,但是我是一个做事求保险的人,还是换了你,免得出什么幺蛾子,结果如我所愿,还是一个鸟样。集显供电是过内存才有的,果断抓内存的SMBUS波形都很漂酿(由于修的仓促没拍波波,望见谅)。这时修的有点烦了,脑袋一热换了一个南桥,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还是不亮。看来只能再量量,会不会是没检测到显卡,然后在显卡那边一通乱测,果然是大王叫我来巡山,巡了一遍发现敌情 这两个MOS管没电压,测控制的R9303另一边都有电压,后级也没短路,拆了U9301电阻两边都有电压了,而且神奇的跑码了,果断换MOS管。维修结束!!! 我想肯定要1.05V检测显卡才出集显供电。不知对否?各位看官打赏点下载分吧

网友:
这机子修了半天,也是流泪

网友A:
你耍了BIOS,BIOS也耍了你

网友:
又是转换出了问题…………

网友:
以后这样的问题还是细查供电,少一电压都不正常,从而引出那么多的误杀。说多了都是泪吧楼主。

网友:
学习了,电路问题还是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耍了BIOS,BIOS也耍了你

被耍的彻底,泪啊

网友B:
1.05总线供电必须先出才会有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总线供电必须先出才会有显卡供电

已经出了,就是给显卡的1.05转换没出

网友:
楼主修得很仔细

网友C:
遇到板载内存岂不是要干内存了

网友:
修的仔细就不会修这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板载内存岂不是要干内存了

三板斧的威力

网友D:
你的这个和我的一片板子现象一样  我在把我的拿出来农艺学

网友:
这个主要电压没测就盲目地换吗!绕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和我的一片板子现象一样  我在把我的拿出来农艺学

怎么样,你的搞好了吗

网友:
换桥  看了也是头疼

网友:
看来修机害得仔细测量呀 再不能三板斧了 走弯路费时间

网友:
显卡无供电会影响集显?

网友:
  看来这个机的  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楼主修了好久吧      还换了南桥

网友:
换了大东西都没搞砸,说明焊功功底不错

网友:
LZ厉害啊  受教了

网友:
打赏,看贴是我的乐趣。跟你们学习。我发帖少是因为我们这里修本的太少,遇到都是小故障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有点蛋疼。。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 CPU一组上管直接烧了,板皮都烂了,这边修好后,电流一直0.8几,不动,当时以为CPU坏了 CPU是I52代的,找了个I5 3带的机器装上这个2代的上去后不亮机,不知道是不是不兼容还是坏了,客户催得急只好放弃了
不过有些集显的就是不出的,进系统也是不出的,只有切换到集显才会出来

网友:
看了此案例有收获!

网友:
楼主换南桥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E:
这个mos管在这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mos管在这起什么作用呢

转换给显卡的1.0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换给显卡的1.05V电压

明白了,就是这个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板子很难搞啊

网友:
缺少电压了

网友:
显卡会影响集显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