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1-19):
联想G470一台开机有事不显示,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跑1.4,侧供电都正常,显示的时候也是不能进系统走到一半重启求助

网友:
g470 双显的,独显出问题也会导致不显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虚焊吧   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把独显关掉,

网友:
是桥或内存和稳定吧!

网友:
肯定要查显卡咯

网友:
换CPU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