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源板上的一个二极管坏,用什么以代换?

楼主(2016-01-19):
碰到一个板子上一个二极管坏,型号是BYV26EGPZ,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搜一下资料,找个参数差不多的呶。

网友:
找资料了解参数再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板是何设备的?上张图。。。。。。。。。。。。。

H3C的千兆通电源板故障为不通电,头痛!哎!那个大电容爆了换了不行!

网友:
换了电源板上还是没电!

网友:
没思路了!

网友:
把图上上,没有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的何型号的ic?

是3843B的8脚IC

网友:
搞个常用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7脚的外围元件,场管及电流检测电阻.......

大神啊    向你学习   太厉害  了

网友:
原因查到了那个给3843B芯片的供电电容坏,换了就行了!师傅说这东西不通电一般都是这电容坏的多!

网友:
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还没修好,那只能换3843,如没3843也可用3842代换,记得是需要把供电脚电阻减小。

网友:
启动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
二级管  可以找一个二极管  换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