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1-19):
E440第一次开机掉电,第二次开机就正常,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程序,刷了之后再也不显示了,刷回原来的程序也不显示了,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现在开机电流0.9左右
掉电

网友:
BIOS还要刷回去。

网友:
同求维修经验

网友(2016-02-18):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刷吧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的跟你现象一样,请传授经验

网友:
把电池拆开,再把BIOS 4M和8M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不行吧

网友:
再次刷新BIOS测试一下,可能会亮

网友:
各路的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故障跟你的一样啊

网友:
故障一样
求高手支招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5-10):
楼主弄好了没?

网友:
Bios没刷好吧

网友:
刷U4M1那个试下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开机到0.93就不动了,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看贴回贴 看

网友(2016-06-19):
0.9已经显示了
VGA 外接已经显示了 只是本屏不显

网友:
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
BIOS问提吧。是不是没安好啊

网友:
楼主的修好没有啊。。我的也一样,, 是不是BIOS问提嘛。

网友:
我了也是一样的故障,楼主是不是BIOS问提啊。

网友(2023-03-12):
是啊 怎么回事 原来可以显示 刷了别的不显示 刷回原来的也不显示

网友:
遇到过几台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