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上电0.5疑似通病

楼主(2016-01-19):
此机器在论坛看到许多同行没有修出来我也一样这个机器上电0.54左右就是不跑码。换过APU全新的还是不行,刷bios也不行 唯一怀疑EC有问题了 修过的给指点下

vawga la9911pr10 kabini_0401 PREMP final.pdf

迅维网chinafix.com_联想G405 版号LA-9911P REV 1.0.zip

网友A:
哪里电压不对吧 电流有点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电压不对吧 电流有点低啊

电压全部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压全部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一共就3个芯片 显卡  APU  EC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下!!!!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新,还没大量修

网友:
按时序 好好跑一下  不行你就多刷几个BIOS 头几天我维修一台三星 下载了好几个都不行 最后 在同行哪里要了一个刷上就好了。

网友C:
这也台武断 了吧 通病,不是一两台一样问题就是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也台武断 了吧 通病,不是一两台一样问题就是通病了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去论坛搜下就知道了  不是我武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不跑马就是通病了?搞的像没通病就不修了的样子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去论坛搜下就知道了  不是我武断   这个机器给你也就是白瞎

网友:
单U真是不好修,不过新机都有BIOS通病。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合成分离BIOS,确定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去论坛搜下就知道了  不是我武断

那好吧  当我没说

网友E:
+3VALW 转+3VS   查查这个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ALW 转+3VS   查查这个转换电路。

大哥说的对-问题就出在这里 转+3V断开后就待机正常 了--但是这里貌似是进一体U里面的-所以基本处于报废-要么就换U

网友:
偷偷告诉你,你买的CPU是假的

网友:
这个问题目前还不知道!

网友:
二级电压有没查了 感觉是二级电压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哈

网友:
最终还是CPU坏了吗?????

网友(2016-02-18):
是U质量问题 ,还试焊短了。?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修好了吗?我今天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呢。电流上到0.5 0.6的样子就是不跑吗,电压都出了。

网友:
BIOS有没有跑吗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共就3个芯片 显卡 APU EC
显卡我修过,这机子CPU很小,亮机电流都很小。 至于不跑码我无法解释

网友:
电流有些低,还是慢慢搞

网友:
哎。接到一台2修机器。上家只焊了APU其他都没动过。电流停在0.42左右不动。刷个BIOS好了。我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修好了记得公布一下答案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条件都没有查呀,乱换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要买什么样的CPU全新还是测试。

网友:
修好没有呀

网友:
新机器bios容易坏阿,查查条件吧

网友(2016-03-21):
我手上也有台这样的本子,开机屏能亮但是亮了之后只在屏幕的左上角有个横点,然后几秒钟之后会自动掉电,再自动上电,一直循环这样,我感觉还是APU的问题.

网友:
其实我可以偷偷地高数你,你换的APU是坏的

网友:
更换CPU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有收获的帖子

网友:
我的也搞了一台电流来回跳。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就来回跳。03-05-055-03果断下了个你的BIOS刷上嘿嘿我的就好了。。可能是运气

网友:
修好了吗,遇到一台同样问题

网友:
我感觉 有可能还是bios 的问题 你多找找

网友:
BIOS刷几个同样现象,2个USB 有数据先线短路。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让我下载试试吧

网友:
楼主APU都换过了,为何不换到低了 EC也换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集成度太高

网友:
后来是怎么搞好的  ??

网友:
新型机器还是多考虑BIOS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但是待机0.13,PU401烫手

网友(2016-05-06):
我今天也接到同样形号的机子  刷了一个BIOS 加焊了一下显卡   不行  准备明天去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按时序 好好跑一下  不行你就多刷几个BIOS 头几天我维修一台三星 下载了好几个都不行 最后 在同行哪里要了一个刷上就好了

网友:
告诉大家修好了   给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