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 大短 维修

楼主(2016-01-19):
2016-01-18     上午   地址:新疆喀什百脑汇数码城

昨天上午一个客户拿来三星R429 i5 机子,版号:BA41-01190A    客户说 昨天能用的,但是今天不开机了 适配器灯亮了但是笔记本 我首先接电源 电路5A 哎呦短路了。我说了客户 你的电脑短路了 能修 袖肥260元 客户250 好的。客户留了电话就走了。

我马上拆开机子 果然是进水的 进了cpu管理芯片和周边,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后 查了电感阻止 在cpu的短路 别的好的,用了烧鸡发 烧cpu旁边的 两个330 电容,哈哈 太简单了 换了电容没有电路了 接了电源 还是短路 哎呀!咋回事儿呢?查了还是那个3个 330的电容  还换了没有短路了 接了电源还是不行 烧了还是330 的 电容 ,断开L3 电管 没有断了电但是 没有出cpu电压 问题出了!原来是 cpu管理芯片旁边的 上管Q523的S和G极是短路的所以 换了电容 把电容烧的。把Q523 换了后 接了电源没有短路了。我很幸运 修复完成!后面 发给了图片 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加分 帖子写一点乱了  不好意思啊!谢谢大家 谢谢网站!加分加分  呵呵

网友A:
图片都看不清楚……。

网友B:
多修几个机器  换个手机   你这个手机拍照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看不清楚……。

手机拍的 所以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修几个机器  换个手机   你这个手机拍照差评!!!

呵呵  我是徒弟吗?所以 你也请理解

网友C:
思路很好 技术也好 就是该换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很好 技术也好 就是该换手机了

我也想换但是。。。。¥¥¥¥¥  你也理解

网友D:
这什么手机啊  楼主的手机是老手机吧 现在几百块的手机 也拍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什么手机啊  楼主的手机是老手机吧 现在几百块的手机 也拍的很清楚了

酷派手机,不要讽刺
啊!

网友:
谢谢 多一点支持一下

网友:
思路不太清晰,要总结了兄弟

网友:
这是要发财的节奏啊,这修的费劲的

网友:
真是大修发动机啊,烧了这么多

网友:
维修费 还可以 啊 我这的市场 现在收费  那叫一个低啊  无语

网友:
进水机  说好修也好修   说不好修 能修死人    这主要就要看技术了

网友:
好技术,看他们说的,我也想说一句,该换手机了

网友:
问题讲的很清楚 ,就是照片不太清楚

网友:
这图片是不是8年以前的手机拍的吧。机子有短路,不是拆开就烧机大法,你的先量一下哪里短路,就比方说你这个机子你就能量出来cpu供电的上下管坏了,根本就不用烧机

网友:
照片太模糊了

网友:
楼主应该换手机了。

网友E:
新人发帖 加分鼓励 慢慢会进步的
intel221
谢谢 !你的支持
详情

网友:
只是MOS管的S、G短路,怎么会引起烧电容啊?

网友:
是不是撸多了 怎么看的画面这么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人发帖 加分鼓励 慢慢会进步的
谢谢 !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