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如何实现监控拾音器与网络摄像机的完美配合

楼主(2016-01-19):
如何实现监控拾音器与网络摄像机的完美配合

  随着网络摄像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监控拾音器和网络摄像机的配合也越来越多,但是在日常的使用中,监控拾音器和网络摄像机的使用还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实现拾音器与网络摄像机的完美配合呢?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监控拾音器与网络摄像机的连接方法。

监控拾音器

  监控拾音器与网络摄像机的连接方法:

  一、网络摄像机上面录音没有声音

  1、监控拾音器接线不对。

  监控拾音器有3.5mm音频接口,有单声道和立体声区别,推荐将3.5mm音频头前端两个声道和拾音器的音频线接到一起。

  2、监控拾音器电源供电不正确。

  监控拾音器需要供电才能工作,一般为+12V供电,需要确认拾音器是否上电,如果上电,一般拾音器都有指示灯可以显示,确认电源灯是否显示。并且直接在拾音器端试听拾音器是否有音频输出,当有音频输出之后再去确认网络摄像机的录音问题。

  3、网络摄像机内部设置不正确,网络摄像机可以设置数据流格式为(视频流和混合流),当用到音频时需要使用混合流。另外,需要把网络摄像机内部的音频开关设置成开,可以先试听,当试听的时候有声音,再去确认录音是否正常。

  二、网络摄像机录音后效果不好,有嘈杂声或者电流声

  1、监控拾音器的供电问题,监控拾音器一般需要用线性稳压电源单独供电,有时候使用网络摄像机的电源容易引起地回路,导致有电流声,首先使用外接线性稳压电源确认效果,如果好的,则尽量用外接线性电源供电。若不好,再找其它原因。

  2、监控拾音器和网络摄像机的匹配问题,网络摄像机一般可以设置成micin或者linein,一般需要将网络摄像机设置成linein,而不是micin,等确认好linein之后再确认效果。

  3、网络摄像机录音参数设置不对,有些网络摄像机录音时可以设置参数,所以先试听网络拾音器的效果,等待效果确认好后再录音。

  三、网络拾音器录音的声音有断续

  1、网络连接不好,测试下网速问题,如果网速是好的,再查看一下网线是否正常。

  2、确认使用专用软件。

  通过以上监控拾音器与网络摄像机的设置的相关介绍,希望本文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