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精简极致的开关电源电路,感觉用来学习很不错。

楼主(2016-01-19):
本人在论坛初学两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LED灯坏了,拆开适配器如下图。   很简单的一个开关电源电路。   感觉是个很不错的学习板。
交流220V 输入,经过四个整流二极管,连到大电容。
再经八脚芯片(叫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厚膜块)驱动开关变压器输出110V 直流电。

通电,先测直流输出脚无电压。   再测300V 电容,实测300V正常。
那么一般认定故障范围是八脚芯片及周边了。   显示器电源板检测方法类似,多了些保护电路。
断电,测300V 电容,电压下降缓慢。  后级电路不工作,所以放电很慢。
直接用螺丝刀短接大电容放电,火花过后再量已经没有电压。

八脚芯片要正常工作,一般需要启动电压。  通常是从300V电容直接连电阻输入到芯片启动脚。
然后芯片驱动开关变压器工作,开关变压器再提供持续的输出电压给芯片和负载。
上面这板子经检查,发现芯片周边的电阻和二极管均正常。   感觉是芯片坏了,查不到PDF资料。

通电测,发现启动电阻居然没有电压,输入输出都没有。   相当纳闷,大电容明明是有电压的。
断电,电容放电,测大电容到电阻不通。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大电容虚焊,肉眼看不出来。

就是这个点虚焊,补焊大电容两个引脚。  通电,输出有了。    但用一会后,发现这个引脚闪火花。
应该是这个点铜泊太细,边上铜泊刮大些,再加锡焊大接触面。   终于完全正常。

小故障是排除了,但是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交流经整流出来后,正极就一直连到直流输出脚正极。
还没想明白,是怎么把电压拉到110V的。这个正极又没接其它什么元件, 这个输出到底是个什么波形?

网友:
最简单的电源了

网友A:
大电容太重了 要用胶固定一下 焊点要用铜线连一下 ,这样才能长久

网友:
这个太简单不过了。。。

网友:
开关管的饱和时间的长短可以决定后面的输出电压,想输出电压高就让开关管饱和时间长点,想要输出低就饱和时间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太重了 要用胶固定一下 焊点要用铜线连一下 ,这样才能长久

大部分大电容打胶的原因?  太重了会引起虚焊么?

网友:
的确是很精简的开关电源,搞懂这个差不多就能搞显示器电源板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大电容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