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未知型号无CPU核心电压维修

楼主(2016-01-19):
主板品牌   铭瑄 主板型号   未知
老板拿过来几片主板说是不显示,让帮忙看下,目测主板没有什么异常,上电诊断卡不跑码,主板CPU为板载的,有虚焊的可能,看散热器良好,先看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测得没有CPU核心电压,供电芯片为8167a, 此芯片主供电正常,没有EN,图纸也找不到,只能万用表戳戳看,EN与一个小八脚IC[RT8120A]7脚经过一个电阻相连,手头没有一样的芯片代换,从旧板P5G41T上面拆RT8120B代换直接跑码亮机,维修完毕。     亲测RT8120A和RT8120B可以代换。
                                                                   觉得有用的看官加点分吧,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http://pdf-file.ic37.com/pdf6/RICHTEK/RT8167A_datasheet_1085794/176585/RT8167_datasheet.pdf   RT8167A芯片资料

网友A:
嘿嘿,跑线还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跑线还是相当可以的

还要向前辈学习

网友B:
纠正下楼主  RT8120A和 RT8120B不能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正下楼主  RT8120A和 RT8120B不能替换

我这个确实可以的,骗人是小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纠正下楼主  RT8120A和 RT8120B不能替换

楼主说亲测能代,你却说不能代,到底谁有权威啊?有根据说一下吧。

网友:
AMD的U还是INTEL的?要是AMD的话你这样不装散热器多开一会会有惊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亲测能代,你却说不能代,到底谁有权威啊?有根据说一下吧。

理论上A/B是不能直接代换,实际中不清楚【理论上得换反馈脚的电阻】,因为芯片手数据手册中的A/B两个芯片的反馈脚电压不同

芯片反馈的最大值最小值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A/B是不能直接代换的,实际中不清楚,因为芯片手数据手册中的A/B两个芯片的反馈脚电压不同

版主真专业   要跟你学习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A/B是不能直接代换,实际中不清楚【理论上得换反馈脚的电阻】,因为芯片手数据手册中的A/B两个芯片 ...

感谢版主点评,多测试下看看。

网友:
不能代换还能显示

网友:
版主真专业   要跟你学习 学习啦

网友:
要找换是不是要改电阻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A/B是不能直接代换,实际中不清楚【理论上得换反馈脚的电阻】,因为芯片手数据手册中的A/B两个芯片 ...

版主 找芯片手数据手册 哪个网站比较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版主 找芯片手数据手册 哪个网站比较全

http://cn.alldatasheet.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cn.alldatasheet.com/

谢谢版主~

网友F:
CPU供电芯片  EN   怎么会和   单PWM芯片相连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芯片  EN   怎么会和   单PWM芯片相连   没遇到过!

这种我也第一遇到

网友:
学习了,版主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A/B是不能直接代换,实际中不清楚【理论上得换反馈脚的电阻】,因为芯片手数据手册中的A/B两个芯片 ...

多谢版主的成全!看了就明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