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wan口未连接怎么办?

楼主(2016-01-19):
路由器wan口未连接怎么办?

  路由器是电脑上网的一个重要部件,它是连接因特网、局域网、广域网的重要设备。能使不同的网络间相互连通,选择信息发送路径。现在比较常见的家用路由器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宽带路由器,一种是无线路由器。

  近期有不少朋友反应在设置完路由器后不能够上网,而且查看路由器运行状态下的“WAN口状态”会显示:WAN口未连接路由器wan口未连接是什么意思?

路由器wan口未连接(图1)

  路由器WAN口未连接:指的是路由器WAN口没有与Moden(猫)、光猫、入户网线连接,是路由器自动检测到了该问题而进行的提示。还有一种可能是用户进行了连接,但是连接WAN口的网线松动了,或者是网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路由器WAN口未连接的情况。

解决方法:

  1.首先确认路由器wan口是否正确连接了网线,如果连接错误的话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2.看一下路由器上面的wan口的指示灯亮不亮。

  第一种情况:路由器wan口指示灯亮,则说明连接正常,那就有可能是路由器设置的原因,打开电脑上的浏览器,在网址输入框中输入192.168.0.1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即可。

  第二种情况:路由器wan口指示灯不亮,首先检查是否是网线未连接好,将网线拔出后重新插入,打开电脑上的浏览器,在网址输入框中输入192.168.0.1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点击高级设置--系统状态,点击wan口未连接,刷新之后如果灯亮了就好了。如果灯不亮的话就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点击高级设置--wan口速率控制,将WAN口速率更改为10M全双工或者升级相应的升级版本。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条网线,确认网线完好后如果还不行,那就要检测一下路由器的接口是否有问题。

路由器wan口未连接(图2)

  很多用户在使用路由器时不知道怎么安装。路由器安装(接线)有一个原则:1、WAN口只能够用来连接Moden(猫)、光猫、入户网线;2、电脑只能够连接到路由器上的1、2、3、4中的任意一个接口。下面是三种网线连接的方法。

  1、电话线上网:用户需要准备2根网线,一根网线用来连接ADSL Moden(猫)与路由器的WAN接口;另一根网线用来连接计算机与路由器的LAN接口(1/2/3/4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路由器wan口未连接(图3)

  2、光钎上网:用户需要准备2根网线,其中一根网线用来连接光猫与路由器的WAN接口,另一根网线用来连接计算机与路由器的LAN接口(1/2/3/4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路由器wan口未连接(图4)

  3、网线入户上网:用户需要准备1根网线,先把宽带运营商提供的入户网线插在路由器的WAN接口,再把准备的这根网线,一头连接电脑,另一头连接路由器的LAN接口(1/2/3/4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

路由器wan口未连接(图5)

  路由器正确安装后,WAN口的指示灯会常亮或者闪烁,LAN(1、2、3、4)中连接电脑的接口会常亮或者闪烁。路由器连接问题无外乎这几种,参照以上方法那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网友:
     买个好点儿路由。。少折腾次货设备

网友:
我想说这问题出了要不是人傻,这没办法解决.要不是设备先天不足,找卖家换吧.

网友(2016-03-27):
有时候是信号衰减,碰到了不一定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