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那位有 电源板 芯片资料 型号 MP61093ES

楼主(2016-01-19):
求 芯片资料  型号  MP61093ES     显示器开机亮一下瞬间没有灯光  有图像   换整体好屏试过   还是瞬间亮下就灭  电源板 输出 22V   12V   5V  都正常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呗  估计是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这个资料,目前找不到

网友:
高压板,灯管测试过没

网友:
屏换过   那就是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看一下高压板吧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先外接灯管确定是不是高压的问题,再测灯管能不能被正常点亮,如果高压正常,一般是灯管的问题,如果灯管正常,外接又点不亮,那肯定是高压的问题,一般先去保护试下,实在不行换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