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可以进系统,打开照片,图像就重启

楼主(2016-01-19):
求助。先从哪里修起

网友:
一点思路没有啊

网友A:
系统重新安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重新安装了吗,

装过了、感觉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重装调分辨率 或者显卡和机子不匹配

网友B:
打开别的重启吗又死机蓝屏 现象吗   看看那显卡驱动 是不是叹号   禁用独显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别的重启吗又死机蓝屏 现象吗   看看那显卡驱动 是不是叹号   禁用独显试试呢

打开照片就重启,显卡加焊一下,竟然修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看下

网友:
谢谢,已经修复好了。没想到是显卡问题。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C:
这么奇葩的问题楼主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葩的问题楼主也遇到了

大奇葩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