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DS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1-19):
无无聊聊又来发发帖了     话说都年尾了 也没有什么板子修了   刚修了个技嘉FM2的主板   通电 不跑码 内存 CPU  电压都有 复位也有  因为这种主板不上内存的话 也是不跑码的 量了下内存SDP3.3v没有    跑线到旁边的一个电阻上  一边有3.3  一边为0     找了个2R2装上去    开机   显示了      这种板不上内存是不跑码的   喇叭都不会响

 会员7235502元2022-10-17 10:23

网友:
供电不正常的 好修 些 供电正常不跑吗的 我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A:
SPD电压没有也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电压没有也不跑?

技嘉FM2的  不装内存是不跑码的     SPD3.3没的话  内存也检测不到了  所以也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电压没有也不跑?

其实就是开机档内存

网友B:
以前遇到过。直接飞线好了。。。 不过没怎么去看电路图, 记得有人直接飞线的。。

网友:
万用表上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网友:
spd没有电压,出现的太多了,楼主秒杀啊,加分

网友C:
万用表上面的那个啥玩意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上面的那个啥玩意啊

洗板水弄上面了  久了就这样了   太乱了 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弄上面了  久了就这样了   太乱了 这里

不是我是插在万用表上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是插在万用表上的什么

这个好像是量电容的  没用过  装饰品

网友:
学习很重要!!!

易点小弟 -10 我叫你灌水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E:
我的影像当中好像是spd没3.3    跑马不过内存啊

网友F:
直接飞线不用找电阻了

网友:
可谓是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飞线不用找电阻了

之前就是直接飞线的    结果都说要加个电阻上去    所以这次聪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影像当中好像是spd没3.3    跑马不过内存啊

这种是FM2的  你以后遇到可以试试看  是不是不跑码的

网友:
不过没怎么去看电路图, 记得有人直接飞线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又学到一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zh32o1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就没有遇到过坏电阻的  一般都是坏芯片的  哎...

网友G:
我上次  修一块   不上内存就可以报警    修好后!

网友H:
数码卡档53吧,不抓內存,

网友:
我的是GA-F2A58M-DS2

网友I:
学了一招,备用,华硕spd3.3v是哪个脚位来着

网友:
不过话说有个内存假负载的话,这个问题会很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了一招,备用,华硕spd3.3v是哪个脚位来着

具体看内存插槽类型来决定

网友:
FM2的板子不装内存会不跑码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直接飞线好了。。。 不过没怎么去看电路图, 记得有人直接飞线的。。

直接飞线好的  是断线的  这个是电阻坏了 飞线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飞线好的  是断线的  这个是电阻坏了 飞线没用

直接飞线 也一样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  修一块   不上内存就可以报警    修好后!

你在那边多板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数码卡档53吧,不抓內存,

数码卡跑FF    小喇叭也没响  你说跑什么

网友:
不上内存都不跑码,上之前可得量量电压,要不然电压高了就悲剧了

网友K:
都有什么板子是不上内存不跑码的?一般不上内存都是跑C1吧?楼主万用表上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测三极管的吧,标有b、c、e,NPN,PNP。

网友D:
引用 网友K:
都有什么板子是不上内存不跑码的?一般不上内存都是跑C1吧?楼主万用表上的那个东西应该是测三极管的吧,标 ...

呵呵   你以后修一块技嘉FM2不插内存你就知道了  现在那个主板还没拿走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呵呵   你以后修一块技嘉FM2不插内存你就知道了  现在那个主板还没拿走

其他牌子的FM2主板也是要插内存才跑码吗?还是只有技嘉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他牌子的FM2主板也是要插内存才跑码吗?还是只有技嘉才这样?

目前只修到技嘉是这样而已

网友:
这个是小问题

zh32o1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有假负载这个问题就很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