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前置摄像头打不开 自动调节亮度无

楼主(2016-01-19):
苹果6P 前置摄像头打不开 自动调节亮度无   更换前置排线总成无效 求解决思路

网友:
主板问题,。需要检修主板了

网友:
如何检修 有同行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
进水了还是摔了?接口,主板查查。

网友:
前摄像头和光感应器都在同一个连接座J1111,楼主可以先从这里查起

网友:
连接座J1111查查。

网友:
j1111就从这查

网友:
排线问题环境好借口就好好好纠结

网友A:
座子检查了 阻值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子检查了 阻值正常的

你用正常的阻值对比了么,一般情况是有差供电

网友:
主板问题查一下摄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