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无wifi地址 加焊 wifi 更换wifi 还没解决

楼主(2016-01-19):
苹果6 无wifi地址 加焊 wifi 更换wifi 还没解决 是不是主板断线了啊?机器外观看起来很好 没变形

网友:
   兄弟。你有没有买 维修iphone苹果的最新书籍

     三板斧 用完了。肯定得查信号了  建议新人花点儿。。去迅维深圳淘宝店买买最新第3版维修手册

网友:
先查下供电 复位 时钟的电压 和芯片内部转换的电压看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电压看看

网友A: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网友:
看下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2016-03-03):
引用 网友A: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回答过于简单,属于灌水现象,下次不注意还是这样的话 小心被查到封号啊,现在重新申请账号不容易啊。

网友:
无wifi地址是wifi打不开,图标变灰么?看看是不是wifi工作电压不正常咧

网友:
供电正常情况下打一下阻值不排除断线

网友:
供电正常情况下打一下阻值不排除断线,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wifl 9脚对地短路。是电源坏

网友:
WIFI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有没有掉点呢

网友:
我也说一句真正学习中

网友:
一般来说先看看供电有没有  都正常的话就不好办了

网友:
按楼主方法查信号吧

网友:
有图纸  就查那个WiFi线路 看通什么地方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看图纸 查WIFI BT供电 很有可能就是缺了一路供电   单纯换换换是不够的

网友:
先查下供电 复位 时钟的电压 和芯片内部转换的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