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U盘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怎么办

楼主(2016-01-19):
打开U盘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怎么办?

  U盘插入电脑后,打开“我的电脑”,点击U盘盘符,双击之后,却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无法格式化,那么打开U盘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呢?现在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解决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因分析1:U盘自身或者读卡器的问题,可能已经损坏或者USB插口接触不良的原因。

  解决方案1:我们可以尝试重新拔插U盘,或者换另外一台电脑尝试插拔。

  原因分析2:估计是电压不稳定的原因。

  解决方案2:如果您是把U盘插入到电脑主机前置的USB接口的话,那建议您把U盘插入到主机后置的USB接口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可能是电压不稳定造成u盘被烧毁,还是系统检测不到u盘,那么估计要重新买个U盘了。

  原因分析3:u盘已经损坏了。

  解决方案3:通常U盘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很高,那是因为U盘是通过存储芯片和控制芯片来运作的,而当芯片被损坏以后,系统就检测不到U盘芯片的信息了,当然,我们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芯片精灵”,然后检测下U盘存储卡的主控芯片,如果检测不到那就表示U盘已经坏了。

  原因分析4:如果出现的提示是“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D”的话,那就不是U盘或者USB接口的问题。

  解决方案4:鼠标依次点击“开始”菜单 - “运行” - 在输入框内输入“CMD--chkdsk d:/f” - 按回车键。

  温馨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E”其中的“E”表示无法打开的磁盘盘符,例如您的E盘打不开,那么就在输入框内输入“chkdsk e:/e”然后按回车键,最后是重启电脑,重启后再查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下面的方案可以使U盘起死回生,但是存在U盘容量变小的危险。修复好以后我们可以下载一个专门的数据恢复工具(FINALDATA)修复即可。使用工具解决问题:U盘修复工具(PortFree Production Program 3.27)

  一、首先运行PortFree Production Program 3.27软件,然后点击软件右下角的“OPTION”。

  二、选择“Others”,再依次选择“Type” - “Removable”。

  三、选择“Capacity Adjust”,在此处选择您U盘的容量,要是在此处没有您所要的容量,请单击“ADD”,输入您所需的容量。

  四、依次选择“Flash Test” - “Low Level Format”,有两个参数,一个是“All Blocks”(表示低格式化整个盘),另外一个是“Good Blocks”(表示只低格式化好的区块,此参数适合于含有坏区的U盘)

  五、我们按照以上操作选择好以后后,最后单击 “OK”,保存设置,然后再把U盘查到电脑上主机上,点击“RUN”,开始低格式化即可。

  相信朋友们经过上面的方法,完全可以处理打开U盘出现“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的相关问题了。一旦我们经过上面的测试之后仍然不可以解决的话,那么就证明u盘的芯片坏了,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