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0不开机

楼主(2016-01-19):
最近接到好几台联想 E420笔记本都是不开机,都是D8920坏了,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A:
必须是通病  12年就在修这机器,截止到今天,估计不少于50台了

网友:
不应该是D95280吗,怎么又出来个D8920

网友:
应该是95280 这是常修的   你的是什么问题  要说清楚

网友:
D95280才对。E425 E435爱这个问题。

网友:
这机子修的太多了

网友:
是的这机器D9520是通病

网友:
好几年前的通病了,以前此芯片贵都是使用BD9528来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通病  12年就在修这机器,截止到今天,估计不少于50台了

大神呀,膜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