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ef是什么?

楼主(2016-01-19):
有个小问题,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是f72815sg,第3脚vref参考电压是不是等同于cpu的vid.但是第3脚vref应该和显卡插槽引脚对应vref相通,可是我测完了显卡引脚没有一个相通。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vref是参考电压的意思。在这里是指芯片f72815sg的内部或是外加的参考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ef是参考电压的意思。在这里是指芯片f72815sg的内部或是外加的参考基准电压。

那有什么用呀

网友A:
这是芯片自身工作所需的基准电压。没有它芯片就不可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只要这个电压是有的  就不用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芯片自身工作所需的基准电压。没有它芯片就不可能正常工作了。

那它也是应该算到工作条件里面。这芯片工作的4大条件就是vcc,en,vref,fb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它也是应该算到工作条件里面。这芯片工作的4大条件就是vcc,en,vref,fb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要看芯片的具体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要看芯片的具体资料啊。

哪里有查芯片工作条件的资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查芯片工作条件的资料呀

论坛里没有就到百度里搜一下吧!幸运的话就会有收获的。

网友:
显卡电管为什么要等于CPU  VID?

网友:
显卡电管 VREF和CPU有关系??

网友:
谁告诉你显卡插槽有VREF信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之前回复过你了吗?不同电路的参考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
芯片必须要有一个参考电压才行的

网友:
这个VREF和显卡插槽没关系啊,显卡插槽只提供供电和数据地址线,VREF应该是提供给芯片一个参考电压,用来对比其他电压是高了还是低了。

网友:
基准电压吧

网友:
是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