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主板上假负载不出电压

楼主(2016-01-19):
七彩虹g31主板上假负载不出电压,只有上真cpu才可以出核心供电,这怎么测CPU的时钟和复位? 哪个大神指教下 ! 谢谢

网友:
在其它位置间接地测呗!非要直接测吗?

网友A:
这是正常,因为你的假负载上面的VID达不到电源IC的要求,要测CPU时钟与复位,断电先上假负载,一笔接假负载上的时钟,一表去划时钟芯片边上的电阻,看和谁通,上U时就在电阻上测。CPU复位也一样,在CPU座附近找相通的元件或焊盘。

网友:
上假负载  然后跑线  找到相连元器件后   上真U在 测  只能这样

网友B:
为什么都要用假负载呢,我们一般不用啊

网友:
你可以上假负载  然后用万用表 找  复位 在主板上的测量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要用假负载呢,我们一般不用啊

上假负载只是为了方便测量CPU工作时钟和复位信号电压,包括CPU到北桥之间的AD线对地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因为你的假负载上面的VID达不到电源IC的要求,要测CPU时钟与复位,断电先上假负载,一笔接假负载 ...

CPU复位一般在北桥附近的电阻一端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一般在北桥附近的电阻一端可以查到。

CPU复位一般是在CPU座附近,不是北桥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一般在北桥附近的电阻一端可以查到。

有些板是没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假负载只是为了方便测量CPU工作时钟和复位信号电压,包括CPU到北桥之间的AD线对地阻值。

AD线是什么,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线是什么,能否解释一下

就是数据地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