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三观的BENQ Joybook x41 维修

楼主(2016-01-19):
昨天接修一台BENQ Joybook x41 板号 X300 说是待机电流大,原始故障是能亮有时会出现绿屏或死机,客户更换过桥,刷过BIOS.如下图。上可调电源电流0.11不触发,拆机发现桥剧烫,桥旁边的32K晶振被上家拆掉(晶振是后补上去的)。桥是上家重植的,于是任性一次拆掉桥,想看一下待机 3 5V有没有出来,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发现全板供电都出来了。电流上到0.4A。这是什么情况?测PM_SLP_S3#发现是5V,难道EC坏了再任性一次拆掉EC,然而并没什么用.还是老老实修修吧把PM_SLP_S3#所连的地方一个个断开,当拆掉R552后待机是流变为0.03.确定是U58这一路有问题。

U58是APL5930,测其条件 5脚3.3V 6脚 5V 8脚5V 4脚1.8V,怀疑是APL5930坏了,更换后一样。怀疑是串电又拆掉打8脚值无穷大正常。查APL5930数据手册,EN脚的定义翻译成中文就是 高电平使能控制脚,当这个脚低于使能电压阀值关闭输出。当重新开启时,这个IC经历一个新的软启动的过程,当这个脚保持开路时由内部上拉。再奉上内部方框图一目了然。EC脚的5V来自VCNTL。

于是把EC和桥新换回去,待机电流0.015正常,按开关是流上到0.5掉电,发现L28  VCCSA 0.85V滤波不良,更换CP31波形正常,

测桥的BIOS U21 1 5 6 2波形正常,上家刷过BIOS,怀疑BIOS有问题,在论坛里没有发现发现这台机的BIOS搜主板型号发现和神州飞天UI43B/R的板子是一样的,把桥和EC的BIOS刷了之后可以亮机但是是神州的LOGO, 和上家沟通后客户不同意,没办法,因为之前没有改过,研究了好久终于把LOGO改回来了。

另外这个板更奇葩的地方是不装内存是有集显供电的,大家遇到了不要太惊奇。集显供是也不是一直都有的,我抓了一个从触发到亮机的一个集显的波形和BIOS一起奉上,大家多加分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案例。

网友A:
没看懂,,怀疑U58坏了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就后面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怀疑U58坏了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就后面又正常了?

发贴比较匆忙,重新改了一下,你再看一下。

网友B:
LOGO是怎么改回来的啊,够强大的,这都不知道是几修机了吧,明天分补上今天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是怎么改回来的啊,够强大的,这都不知道是几修机了吧,明天分补上今天用完了

谢谢支持,只是觉得这个案例比较好玩就发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
VCCSA供电引起的掉电,我昨天也修了一台

网友C:
从最后一张图中可以看出,上家扩大了故障吧?

网友C:
版主果然厉害,最头疼这种被扩大故障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最后一张图中可以看出,上家扩大了故障吧?

嗯,看来也是大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果然厉害,最头疼这种被扩大故障的板子了

最讨厌的就是一修哥瞎搞

网友:
谢谢万哥哥的支持

网友C:
楼主能说说怎么改LOGO吗

网友D:
这吊板子真的不想修,怪病多的很

网友:
楼主能说说怎么改的LOG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说怎么改LOGO吗

加QQ2557784967 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吊板子真的不想修,怪病多的很

嗯,对呀,为什么没装内存集显供电出来我有点晕,想请高手解答下   SJ8C 7系列不应该呀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这机器

网友E: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品牌的本本,看来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品牌的本本,看来太少了

和神州的UI43B主板是一样的

网友F:
“测PM_SLP_S3#发现是5V,难道EC坏了再任性一次拆掉EC,然而并没什么用”请问拆掉EC之后是什么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测PM_SLP_S3#发现是5V,难道EC坏了再任性一次拆掉EC,然而并没什么用”请问拆掉EC之后是什么现象?

拆掉EC后,PM_SLP_S3还是5V

网友H:
确实修得不错 值得收藏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拆掉EC后,PM_SLP_S3还是5V

那“按开关是流上到0.5掉电,发现L28  VCCSA 0.85V滤波不良”滤波不良时用万用表测得到电压不?

网友I:
我只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按开关是流上到0.5掉电,发现L28  VCCSA 0.85V滤波不良”滤波不良时用万用表测得到电压不?

万能表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只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帖子里有解决的过程

网友J:
二修机也是修得快准 狠,拆掉了桥,还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修机也是修得快准 狠,拆掉了桥,还能上电?

是的,特别好玩,就发出来共享下

网友J:
好吧,大神,这样也行,真是太牛了。

网友:
楼主VU给你捧场

网友:
二修机确实比较难搞

网友:
不错学习了

yankuo -2 严管版块,请勿灌水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确实修得不错 值得收藏

版主灌水,扣分吗?

网友K:
是R552坏掉,导致EN不受控SLP_S3# ,由内部VCTRL上拉,自动上电。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谢谢,加分鼓励一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吧,大神,这样也行,真是太牛了。

你也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R552坏掉,导致EN不受控SLP_S3# ,由内部VCTRL上拉,自动上电。是这个意思吗

R552是好的,后面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L:
佩服,兄弟只能望尘莫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佩服,兄弟只能望尘莫及了

谢谢,你也可以的。我就喜欢瞎刨根问底

网友:
高手,真的服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灌水,扣分吗?

首先 我加分了 你的灌水成分大吧

网友M:
为什么明基的换成神舟的logo不同意啊,是不是嫌神舟太土了

网友F:
好厉害,万用表有电压我可能会以为正常的而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二修机也是修得快准 狠,拆掉了桥,还能上电?

恩,是的,

网友N:
明基的板子前几年修的比较多 现在很少 基本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R552是好的,后面的分析是对的

我还是没看懂是搞哪里搞好的,只知道是U58这一路有问题
既然8脚EN为 5V 说明 R552坏,导致 U58的8脚悬空,从而8脚不受控制,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明基的换成神舟的logo不同意啊,是不是嫌神舟太土了

同行的机子,客户不知道还以为给他换板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R552是好的,后面的分析是对的

EN是来自APL5930 VCTNL内部上拉

网友O:
最后是换了EC  和桥   待机就正常了对吧,不装EC 桥 S3会被拉高然后出电压,,是这样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最后是换了EC  和桥   待机就正常了对吧,不装EC 桥 S3会被拉高然后出电压,,是这样的吗

恩,是这样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明基的板子前几年修的比较多 现在很少 基本看不见了

恩,比较少,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厉害,万用表有电压我可能会以为正常的而忽略了

你不是迅维学员吗?学过示波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是这样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应该是 正常的话  EC 或桥 会拉低这个S3  拔掉后 就不能拉低S3 所以才出电压 是这样吗?大师指点

网友:
这种电脑也有人买?

网友:
好内容,收了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少见。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就想说一句话 楼主NB

网友:
楼主改logo教程,麻烦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太强大了,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