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赛克风枪跟焊枪,吹苹果手机上的芯片一般开多少度

楼主(2016-01-19):
问一下赛克风枪吹苹果手机上的芯片一般开多少度,风力几级好。焊枪是936的, 要开多少度。我吹小芯片用的380度几秒就可以吹下,会不会太高把芯片吹坏,通常用的枪头都是图片上面的这个。请高手指点下,哪个枪头吹哪些芯片温度跟风力开多少度,能在下面图上面标一下吹哪个芯片,温度要多少,用什么头好吹。谢谢

网友:
一般400度 应该没问题 但是时间是问题  吹久了 狠容易坏!

网友:
赛克858D的风枪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设在380度的,个人认为设定的温度高低不是问题,关键是掌握吹的时间火候!

网友:
这个 组合 没见过这种疯抢  股沟官文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设在380度的,个人认为设定的温度高低不是问题,关键是掌握吹的时间火候!

风力多少,通常大小芯片,还有接口塑料座也都这个温度吗,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力多少,通常大小芯片,还有接口塑料座也都这个温度吗,大哥

这种旋转风的风量不大,一般都设在最高档啊!至于塑料座的拆卸,我说了与温度关系不大,温度设低了吹的时间就会延长,只要做好隔热防护,掌握时间火候就能完美拿下!

网友:
太好了。感谢你们

网友:
学习经验~~~大家都比我强啊~

网友(2016-02-19):
一般400度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开得很随意,380到400,有时候觉得温度高了就把风枪离板子远点,靠感觉

网友:
330-360 还要根据环境温度  要是没有封胶的芯片可以加点焊膏

网友:
这个嘛  我用的是快克2008  我锤芯片都用的330-350

网友:
330-350的有,380的400的也有,看样子还真是每个人的手法和方法上有些差异啊,不过只要结果是好的行

网友:
我也是快克2008,但350以下吹芯片有时很难下来,可能是天太冷了,现在基本360。

网友:
我的一般在350左右但吹玻璃IC我就没好过

网友(2016-04-01):
没有用过这种风枪 我的快克的2008 一般都开到3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