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C I5 的本子,版号是6-71-w6500

楼主(2016-01-19):
谁有这个本子的时序啊,急求,没有CU电压

网友A:
没有CPU电压查管理芯片的外围条啊。

网友:
这机子  EC带程序 修道一个 不充电的  ECmabclk信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电压查管理芯片的外围条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条件没有满足,CPU才没电压的,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条件没有满足,CPU才没电压的,还是怎么回事

CPU没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就那么一块儿地方,芯片的供电,开启,VID外围的几个条件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