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服务器电源 IBM 09L4299 求启动方法

楼主(2016-01-19):
个IBM服务器的电源,个头不小,份量也不轻。台达制造。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启动的方法。现在求大家帮忙呀,在这里先谢谢了。
电源拆开非常简单。对这个电源不是很懂,大家看图吧。

全貌

标签

左侧

右侧,不知道这个开关起什么作用。网上也查不到。

拆开的样子

这是辅助供电(待机电源?)部分吧

背面

控制板

控制板局部

控制接口的电阻和电压值。用1K的电阻短路其中的B1和B3,A1和B4,不管用,又试了试其他脚,也没有启动。大家看看有没有方法呀?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电源还真需研究一段时间啊!那个开关在ON位置时没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还真需研究一段时间啊!那个开关在ON位置时没反应吗?

那个开关不起作用。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见都没见过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B:
接电后,用表测量,有电压的要么是5VSB,要么是电源启动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电后,用表测量,有电压的要么是5VSB,要么是电源启动脚

24个针脚,由地线处接出两根线,试了部分针脚,有电压的和没电压的。没有启动。我看还有帖子说,可能三根线连到一起,那情况可就太多了。不好弄呀。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个针脚,由地线处接出两根线,试了部分针脚,有电压的和没电压的。没有启动。我看还有帖子说,可能三根 ...

启动不会那么复杂,,,,,,,

网友D:
还看到了有一个7V的,这个7V有什么用啊?

网友E:
翻阅网上的相关借口资料 我们经理知道这是什么借口 可惜我不知道

网友:
没修过这么高端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看到了有一个7V的,这个7V有什么用啊?

没有7V呀,但有一个8V多。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翻阅网上的相关借口资料 我们经理知道这是什么借口 可惜我不知道

能帮问问,最好了,先谢谢了。

网友F:
这个可以百度下 里面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百度下 里面有的

百度了好几天了,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呀。谷歌上不去,好多资料找不到。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网友:
在网上看能不能找到资料

网友G:
是不是需要一定的负载呀?看到5V,12V的电流那么大,空载似乎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需要一定的负载呀?看到5V,12V的电流那么大,空载似乎不行吧

今天又试了一会,接了20欧的负载,用两个1K电阻,两个两个脚的去试,没有启动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试了一会,接了20欧的负载,用两个1K电阻,两个两个脚的去试,没有启动成功。

似乎负载太轻太轻了,即便是真的需要负载,你做的负载也太不合适

网友H:
楼主其开机信号线除PSON以外,可能多了一组PSKILL信号试试看B1和B3各B5。B1和B3各A3,B1和A3各B5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其开机信号线除PSON以外,可能多了一组PSKILL信号试试看B1和B3各B5。B1和B3各A3,B1和A3各B5

楼上说的有道理  我就遇到过亿泰兴类似的电源 仅仅短接PSON是不行,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尝试(不一定成功) 建议楼主 先判断PWM芯片是什么   然后可以根据datasheet 强制启动  或者就从PWM芯片反向跑线路 找到开机电路(有难度)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高手的帮助。我按你们说的思路再试试。有效果我再来汇报。谢谢。

网友I:
IBM 7133电源,比较老。启动方法比较特殊,要去查查维修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IBM 7133电源,比较老。启动方法比较特殊,要去查查维修记录。

感谢seinority,最近又试了好多方法,打开前面的开关后,控制部分多出两个7V的输出。还是不能启动。有时间帮找找资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