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楼主(2016-01-19):
ACT08 可以用 74HC08D   代换吗?

网友:
是显卡的接口芯片。

网友:
不能,感觉不能换。

网友:
都是与门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
査资料看芯片各引脚功能是否一样。

网友:
可以。只要是脚数相同的08门都可以

网友:
08的门     多数都可以代换       脚位要相同就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