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 PLUS跑C5一例

楼主(2016-01-19):
主板:M2N68 PLUS
故障:上电后挡C5代码

首先测了各主要电压,电压都正常。换了CPU和内存再测,一样挡C5,插不插内存都是挡C5。再测内存的工作条件,也正常。BIOS也刷了,最后

加焊了桥,还是老样子。一时没了思路了,不知道再查哪里,在论坛上一通搜索,说什么的都有,对着查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最后看到一

个贴子,有了新发现,在PCIEX16插槽测系统总线信号,发现了问题,SMBCLK2只有0.38V,果断换了相连的RN201,上电一测,NM,还是0.38V,

看来不是排阻啊(排阻说,我是躺着也中枪)。再看图,还去了一个IC,PU3,拆了PU3,再测,电压正常了,3.3V。在坏板上拆了一个装上,

上电再测,代码一路跳动,亮机了。这个主板,不插内存时,代码是从D3跳到EE停住。此主板之所以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就是只测了内存槽上

的系统总线SMBCLK-MEM,而这个主板,还有另一路系统总线SMBCLK2。

网友:
还有两条系统总线的主板,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之前有发过一个内存不过的检修帖子,上面说了内存的几个工作条件。还说了内存不过的两种现象,一种是插不插内存都报警,一种是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不报警但是还不过内存,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8脚IC是什么芯片

网友:
是UP6262M8

网友A:
没研究是干什么用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是干什么用的芯片

应该是电压调节器,有些主板,拆了不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压调节器,有些主板,拆了不装也可以

哦  好吧    知道了

网友:
就是那个小八脚咯,接受南桥发出的两个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