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oj-ss-105hm好坏怎么判断??

楼主(2016-01-19):
上图

网上查资料说是220V交流转5V直流的,小米智能插座上拆的,变电站电压过高烧掉的,现在要修,1 2脚接交流电,3 4脚用蜂鸣档测正反都是50有BB响,以前没接触过这种继电器,没好的对比,怎么判断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在3、4脚通电,当然了是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了,看1、2脚是否有通、断的变化。再说怀疑它就换新呗!至于修它吗?

网友:
用什么蜂鸣档,用电阻档啊,电阻为0是好的,大于1欧都是有问题

网友:
用可调电源通上电就知道了,好的就会吸合,坏的就没反应,不至于这么纠结吧

网友:
应该是5伏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