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笔记本开机只有0.3A维修

楼主(2016-01-19):
如题,拆机后最先入眼的是NEC大电容,一般它造成掉电居多,先换吧,即便不是它的问题,换好后果然还是一样,电流0.3A,CPU无供电,代换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先查TPS51260,36,38脚3.3V正常,5V供电只有2.2V这肯定不对吧,查到5V转换管为U35,开机时G5V,D5V,S极2.2V,先换一个MOS管,换后也是一样,会是后极拉低了吗,拆掉TPS51260代换,量阻值高了些,开机3次亮了一次,估计还是转换电路的问题,U供电这是好的,查U35的前极, 发现G极很不稳定Q49为控制管,换一个一样,拆掉后U35电压一直稳定5V,机器正常,本来应该再查可惜时间不够就这样装机吧。

网友:
是后级拉低了吧

网友:
总得来说 对于效率当然就是换一个不行就强制导通 赚钱为先 入过有空有时间可以去琢磨琢磨

网友:
二次供电电路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进过水的板子啊

网友:
有时间的话还是继续查到底,查到哪个零件并恢复它,心里踏实。加分

网友:
这种板子其实也很难修

网友:
0.3一般主办电压都不全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难修的是不亮机的。今天修一台N53SV 从不开机修到开机 结果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