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开机大电流小修一例

楼主(2016-01-19):
     机器:华硕
     板号:F80S
     故障:开机大电流
     维修:先来两张高清无码图
     机器是一同行拿过是待机正常,按开关直奔3A马上掉电,有时是电流0.6左右然后慢慢上升最后掉电。首先看到这种故障还是比较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的,对于平时那些不开机不亮机的故障来说这个看着有点陌生。那不管它什么故障先,还是一步一步按着时序来吧,先测下所有的供电都是正常的,时钟也有的,测量平台复位没有。你们是不是想着测南桥的条件了或者其他的东西呢?我直接测了转换电压看看这些小电压出来了没有,当测到 Q9107的时候发现12VS都没有出来。继续往前看查到SUSB#_PWR为正常的高电平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是管子坏了,从料板上找个管子换上机子已经完美跳过内存了。由于一开始觉得这款机显卡是通病,本着经验主义直接就把显卡干下来了,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机器可以跑过内存,装上显卡应该可以亮机的。
      希望大家不要冲动啊。

网友:
坐个板凳,然后这吊机器 一B吊遭阿

网友A:
开机大电流一般都是二次供电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大电流一般都是二次供电短路引起的。

但是这个是没有短路哦,仅仅是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这么大电流怎么会不短路,不科学呀

网友:
居然没短路 奇怪

网友B:
传说中的变形金刚板啊,祝楼主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变形金刚板啊,祝楼主好运

此话何解呢?兄台。

网友:
跑3a没短路 这现象真怪

网友:
要是我3A大电流肯定怀疑是短路了,这个没有短路,确实比较奇怪

网友:
转换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话何解呢?兄台。

这板子上BGA很容易变形,很怕这个板

网友:
要我的话直接换班

网友:
这版哎变形,和三星的班一样

网友:
这个12v供电跟内存是什么关系

网友:
学习了。。下次希望碰到。。

网友:
哎,维修的不容易啊,好多问题挑战我们,就像我们在破案

网友:
笔记本的开机大电流一般都是二次转换供电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