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500G硬盘突然断电后出现故障,硬盘容量为48M或49 M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19):
“日立2.5寸500GB硬盘,硬盘突然断电后出现故障,作为从盘时系统提示格式化,查看设备管理器可以识别该硬盘,磁盘管理识别该硬盘容量为48M或49 M”请问这种情况会是什么问题呀?
硬盘

网友:
用winhex打开也只能看到49M的扇区,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有没有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要专业工具才能搞,你没有的话,还是换数据恢复公司吧, 突然断电有可能要开盘了,

网友(2016-02-26):
没有好的建议和支招吗?我正想了解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