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案

楼主(2016-01-19):
ec的工作条件如果复位电压正常是不是时钟就是好的如果不是那请教大神们时钟怎么测

网友:
时钟最好使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一般如果EC带外部晶振需要要测试下,自带始终的一般不用去测,因为做过的实验,断开时钟也是能开机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没有外接时钟

网友:
工作条件都有了触发引脚就是没电压 ec也换了还是触发引脚没电压